[STM32F1] F1搞ADC+DMA多通道结果乱

楼主(2025-07-13):
AD, ADC, DM, DMA, dc
F1把ADC多通道接DMA采样,结果数据顺序总是错的。

网友A:
分别单通道采样先跑通。

网友B:
通道顺序对上没?

网友C:
DMA缓冲区大小别错。

网友D:
触发源先单独调。

网友E:
我把采样时间拉长了。

楼主:
外部电压稳定吗?

网友F:
分辨率调低试试。

网友G:
HAL库别混用老库。

网友H:
STM32F1例程挺多,抄个看。

网友I:
用示波器测输入电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