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4] G4内部运放驱动电流不足

楼主(2025-07-13):
G4自带的内部OPAMP接模拟负载,电流带不动,咋调都不稳。

网友A:
手册的输出电流值别超。

网友B:
内部OPAMP只能小信号。

网友C:
驱动大负载挂外放吧。

网友D:
增益设太高了没?

网友E:
用跟随模式稳点。

网友F:
电源电流给足了没?

楼主:
输出串点电阻看看。

网友G:
PCB布线短点少干扰。

网友H:
我直接外接LM358。

网友I:
温漂别太大也会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