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WL] WL做LoRa点对点信号偶尔飞

楼主(2025-07-13):
WL做LoRa发点对点包,跑远点就掉包,信号有时候莫名弱。

网友A:
空旷场地先试一试。

网友B:
天线别乱摆。

网友C:
发射功率开最大先。

网友D:
SF调高些也稳。

网友E:
LoRa参数要匹配对端。

网友F:
CRC记得别关。

网友G:
电池电压别掉太多。

楼主:
室内干扰多换个频段。

网友H:
距离拉近点测。

网友I:
我用外部PA效果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