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U5] U5 USB MSC挂不上U盘

楼主(2025-07-13):
U5当USB MSC想当U盘用,电脑插上就是不识别。

网友A:
插PC换几个口试试。

网友B:
描述符对不上就挂不上。

网友C:
OTG供电电压要稳。

网友D:
HAL库MSC例程直接跑。

网友E:
HUB有时候不认。

网友F:
我换了根好线解决了。

网友G:
分区格式得是FAT。

网友H:
枚举失败抓包分析。

楼主:
供电IC别省掉。

网友I:
USB线别太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