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4] L4 I2C时序跑快了读不到数据

楼主(2025-07-13):
L4 I2C想跑快点,时钟拉高了,结果读的数据就乱了。

网友A:
有时候老实点慢速好。

网友B:
I2C超过400k要慎重。

网友C:
拉高电阻得小点。

网友D:
线别拉太长。

网友E:
从设备支持高速吗?

网友F:
把示波器连上看看。

网友G:
我降回100k就稳定。

网友H:
分析一下ACK丢没。

网友I:
SCL波形方不方?

楼主:
DMA别跟中断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