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0] C0 PWM输出占空比跳变慢

楼主(2025-07-13):
C0做PWM调速,占空比调节总跟不上,波形更新慢一拍。

楼主:
别用太大的滤波。

网友A:
更新寄存器别写晚了。

网友B:
中断里调占空比试试。

网友C:
主循环调太慢。

网友D:
时钟源频率别太低。

网友E:
我换成高级定时器。

网友F:
看死区时间有没有开。

网友G:
HAL库自动刷新开关要对。

网友H:
输出端加缓冲管看看。

网友I:
用示波器测一下输出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