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U3] 【STM32U385RG 测评】移植TouchGFX

楼主(2025-07-13):
#申请原创#
【前言】
非常感谢21ic与ST,给予我这次参与【STM32U385RG 测评】评测的机会。本次我参与的计划是移植TouchGFX并且制做一个基于TouchGFX的门禁控制系统。下面我将分享如何创建这个综合的管理系统。
【开发环境】
1、STM32CubeMX,这个是工程的软件核心,用其配置工程所有的外设、时钟、操作系统、TouchGFX的基础代码。
2、STM32CubeCLT,这个是进行编译的核心,提供了交叉编译工具。
3、CLion,提供代码编辑工具。
4、TouchGFX Designer,做为最优秀的GUI设计工具,做到所见即所得。
【硬件】
1、NUCLEO_U3385RG-Q开发板。
2、ST7789LCD(带GT911触摸屏)
【工程创建】
1、打开STM32CubeMX创建基于STM32U385RG的基础工程。
2、配置主时钟为96MHz
3、配置sys的时基为TIM15
为了移植FreeRTOS后,出现HAL_Delay卡死,修改TIM15的中断级别为1:
4、配置USART1为日志输出,根据原理图,IO使用PA9、PA10,波特率为115200。
5、配置操作系统为FreeRTOS,内存管理为heap_4
修改Heap Size、Stack Size为0x2000
使能CMISIS RTOS2:
6、打开ICHACE
7、为了使用TouchGFX,打开CRC
到此基础的工程已经移植好了。
【移植TouchGFX】
移植touchgGFX需要驱动带触摸的LCD屏,TFT为st7789、触摸为GT911
1、使用SPI1来驱动LCD屏,同时还需要指定CS、DC、RST三个IO,定义IO如下:
/*
LCD_PWR:PB10
LCD_RST:PC6
LCD_WR: PC7
LCD_CS: PC9
LCD_SCK  PA1
LCD_SDA  PA7
*/
在stm32cubeMX配置如下:
特别注意一点是SCK必须配置为上拉,并且速度需要设置为very high。
传输数据宽度为8bit,时钟极性为空闲是高电平,第二个时钟沿采样。
为了提高传输效率,给SPI1的TX配置GPDMA
为CH0配置为SPI1_TX,传输为从内存到外设,地址为自动增长,为了更高效的传输,传宽宽为Half Word即为16bit宽度。
打开spi以及GPDMA中断
2、配置PC6、PC7、PC9为普通输出。用于LCD的CS、RST、DC。
3、配置GT911,GT911使用I2C2,同时还需要配置RST与INT
/*
//引脚图:
SDA--PB13
SCL--PB14
INT--PC8
RST--PB5
*/

触摸屏配置到这里结束了。
【背光控制】
为了可以实现背光控制,启用TIM2_CH3为PWM输出,配置为2K的输出:
同时还需要添加一个定时器6,为touchgGFX提供一个20ms心跳。
到此外设配置结束
【TouchGFX】
打开cube-touchGFX
配置为自定义外设,宽长为240*320
实时操作系统为FreeRTOS V2
添加一个任务如下:
最后在工程中生成CMake的工程:
【创建touchGFX基础界面】
使用TouchGFX Designer在创建的工程中添加一个空白GUI添加界面如下:
生成代码后,使用Clion打开工程项目文件夹
【配置编译工具】
打开工程后,配置编工具链如下:
然后选择此工具链:
点击确定,打开工程。CMake会自动配置工程。
编译后成功生成工程:
看到RAM占用达到95%,因此需要把heap放到第二个内存区域,修改链接文件如下:
  ._user_heap_stack :
  {
    . = ALIGN(8);
    PROVIDE ( end = . );
    PROVIDE ( _end = . );
    . = . + _Min_Heap_Size;
    . = . + _Min_Stack_Size;
    . = ALIGN(8);
  } >RAM2
重新编译后点用内存如下:
[89/89] Linking CXX executable 21ic_touchGFX.elf
Memory region         Used Size  Region Size  %age Used
             RAM:      170420 B       192 KB     86.68%
            RAM2:         16 KB        64 KB     25.00%
           FLASH:      305288 B         1 MB     29.11%
【移植lcd驱动】
将st7789与GT911的驱动添加到工程中。
将工程选项添加进CMakeLists.txt中
在lcd中配置spi写入字节的函数:
  1.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2. 函数名称 : sp1_write_byte
  3. 函数功能 : SPI1 写一个字节
  4. 输入参数 : w_data:要写入的字节,size:写入字节大小
  5. 返回值           : 0 --> 写入成功,其他 --> 写入失败
  6. 备注                 : 无
  7.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8. uint8_t sp1_write_byte(uint8_t *r_data, uint16_t size)
  9. {
  10.         return HAL_SPI_Transmit(&hspi1, r_data, size, 1000);
  11. }
【区配置touchgfx显示】
1、打开TouchGFXHAL.cpp中在顶部添加代码如下:
#ifdef __cplusplus
    extern "C"{
#include "lcd.h"
#include "stdio.h"
#include "spi.h"
#include "app_freertos.h"
    }
#endif
extern SPI_HandleTypeDef hspi1;
extern __IO uint32_t wTransferState;

#include <touchgfx/hal/OSWrappers.hpp>
2、修改屏幕刷新函数如下:
void TouchGFXHAL::flushFrameBuffer(const touchgfx::Rect& rect)
{
    TouchGFXGeneratedHAL::flushFrameBuffer(rect);
    volatile uint16_t* buffer = getClientFrameBuffer()+(rect.y*LCD_WIDTH)+rect.x;
    lcd_set_address(rect.x, rect.y, rect.x+rect.width-1, rect.y+rect.height-1);
    lcd_write_ram();
    hspi1.Init.DataSize = SPI_DATASIZE_16BIT;
    HAL_SPI_Init(&hspi1);
    LCD_CS(0);
    LCD_WR(1);
    for(uint32_t i=0; i<rect.height; i++)
    {
        HAL_SPI_Transmit_DMA(&hspi1, (uint8_t *)buffer, rect.width);
        while(wTransferState != TRANSFER_COMPLET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//osDelay(1); // 使用RTOS延迟代替空循环
        }
        wTransferState = TRANSFER_WAIT;
        buffer += LCD_WIDTH;
    }
    hspi1.Init.DataSize = SPI_DATASIZE_8BIT;
    HAL_SPI_Init(&hspi1);
}
添加同步函数如下:
extern "C"
void touchgfxSignalVSync(void)
{
    HAL::getInstance()->vSync();
    OSWrappers::signalVSync();
    HAL::getInstance()->swapFrameBuffers();
}
在spi.c中添加spi-GPDMA回调函数,代码如下:

/* USER CODE BEGIN 1 */
__IO uint32_t wTransferState = TRANSFER_WAIT;
void HAL_SPI_TxCpltCallback(SPI_HandleTypeDef *hspi)
{
  /* Turn LED2 on: Transfer in transmission/reception process is complete */

  wTransferState = TRANSFER_COMPLETE;

}

void HAL_SPI_ErrorCallback(SPI_HandleTypeDef *hspi)
{
  wTransferState = TRANSFER_ERROR;
}
/* USER CODE END 1 */
在main.c中的定时器回函数中添加代码如下:
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(TIM_HandleTypeDef *htim)
{
  /* USER CODE BEGIN Callback 0 */

  /* USER CODE END Callback 0 */
  if (htim->Instance == TIM15)
  {
    HAL_IncTick();
  }
  /* USER CODE BEGIN Callback 1 */
  if (htim->Instance == TIM6)
  {
    touchgfxSignalVSync();
  }
  /* USER CODE END Callback 1 */
}
同时添加lcd的初始化代码,并开启定时器:
  /* USER CODE BEGIN 2 */
  HAL_TIM_Base_Start_IT(&htim6);
  HAL_TIM_PWM_Start(&htim2,TIM_CHANNEL_3);
  lcd_init();
  /* USER CODE END 2 */
【添加gt911与toucgfx的适配】
在STM32TouchController.cpp中添加对头文件的引用:
#ifdef __cplusplus
    extern "C"{
#include "gt911.h"
    }
#endif
extern Touch_Struct User_Touch;
添加gt911初始化与触摸获取代码如下:
void STM32TouchController::init()
{
    GTP_Init();
}

bool STM32TouchController::sampleTouch(int32_t& x, int32_t& y)
{
    if ((GTP_INT_GPIO_PORT->IDR & GTP_RST_GPIO_PIN) != 0x00U)
    {
        return false;
    }
    GTXXXX_Scanf();
    if (User_Touch.Touch_State == 0x80)
    {

        x = User_Touch.Touch_XY[0].X_Point;
        y = User_Touch.Touch_XY[0].Y_Point;
        User_Touch.Touch_State = 0;
        User_Touch.Touch_Number = 0;
        return true;
    }
    return false;

}
到此全部代码移植完毕。
【结果】
编译下载到开发板后效果如下:
【总结】
1、stm32提供了非常友好的图形化界面配置,配置外设非常简单,特别是整合了freertos、touchgfx这么大的工程。
2、本次的工程使用到的GPIO、USART、I2C、SPI、TIM、GPDMA外设,整合为TouchGFX提供了硬件支持。特别是SPI可以通过GPDMA进行16bit的高带宽的数据传输为TouchGFX提供了强大的硬件支持。
3、注意事项,在移植过程中,需要注意以下几点:
一、为SYS提供心跳支持的TIM15需要手工调整中断级别,以免在freertos还没有正常工作时,由于得不到中断权限卡死在HAL_Delay中。
二、FreeRTOS的内存空间需要尽可能大,要不在创建TouchGFX任务时会出现失败。
三、由于U385的内存空间是分为两个区间的,需要手工调整一下链接文件对内存的分配。以免出现内存不足的现象。
四、由于CLion下载后,不能自动重启,在下载后,需要手工复位开发板。

网友A:
移植TouchGFX了解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