运算放大器调试疑问

楼主(2025-07-13):
各位坛友,一般的运算放大器,放大倍数线性可不可以微调,低位不变,高位能不能调节?0.1V电压放大10倍,低位电压相差不大,高位高出些,能不能微调校正。加补偿电容吗?

网友A:
别管高位、低位。先检查一下运算放大器本身的线性如何。逐渐加大输入信号幅值,测量输出幅值,看一下线性度如何。必要时用EXCEl分析一下。
两外,运算放大器型号?供电电压?电路是什么样的?

网友B:
看上去像是失调电压太大导致的。

网友C:
电路,或者是器件的使用有问题

网友D:
那你在高位的时候调好了 看看低位的时候怎么样,本来低位时候放大倍数就会不好的,微弱信号很难调的。

谢谢,我试试看。

网友E:
运放要根据输出信号的最大幅度选择供电电压。即使选择轨对轨输出的运放,输出信号最大幅度也要比电源电压略低些。这样才能保证信号不产生饱和失真。

网友F:
放大倍数的线性是不能调整的,运放自身的设计和结构决定的.
原则上倍数小于10的放大倍数,线性好点,小于0.5或大于20都对少有线性变差的趋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放大倍数的线性是不能调整的,运放自身的设计和结构决定的.
原则上倍数小于10的放大倍数,线性好点,小于0. ...

谢谢坛友的解答,学到不少知识。

网友G:
统计局的功能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