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直流电机驱动电路,死活工作不正常

楼主(2025-07-13):
我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直流电机单向转动,电流不大,24V电压,得带刹车电路。我采用了半桥驱动方式,上桥一直导通,下桥关闭,电机就一直最大速度转动,上桥关闭,下桥打开就刹车。现在电机转动速度一直上不去。电机转动时候测量电源电压24V没变,电机正极电压才6V多一点,MOS管栅极电压有10V多一点,完全够用了。完全搞不懂明白,半桥输出电压为什么才6V。

楼主:
电路在这里,图中MOS管实际用得P75NF75,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电路在这里,图中MOS管实际用得P75NF75,

P75NF75是N-MOS,G极要比S极高5V以上(手册中阈值是3V)才能导通,24V供电G极要29V以上才行,而你电路G极大约10V左右,所以输出6V是正常的,MOS压降18V,电流大点就要烫到烧起!
上管要用P-MOS才行(用N-MOS要用比24V高至少5V的电压驱动)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电路在这里,图中MOS管实际用得P75NF75,

U9 的供电电源得修改一下。得独立提供一路对OUT1 为12v 的浮动电源。花2毛钱可得

网友C:
对哦,如果Q2导通,S级差不多24V了,VGS怎么可能大于5V呢。所以电路是有问题。

网友D:
桥不是对管用的么

网友E:
Q2换P管就行了

网友F:
光耦的用法很独特,不常见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光耦的用法很独特,不常见。

光耦是常规用法吧? 我很常用的,普通光耦输出一般是集电极输出、发射极输出两种。

网友G:
上桥驱动不对

网友C:
引用 网友F:
光耦的用法很独特,不常见。

光耦在24V数字量输入输出,经常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