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U3] 【STM32U385RG 测评】+ TFT屏的显示驱动

楼主(2025-07-13):
由于STM32U385RG开发板没有配置相关的显示器件,为此先以模拟的方式完成TFT屏的显示驱动以为后面的硬件启动方式做好准备。
采用软件驱动的一大优势就是可以灵活地配置引脚的使用,从而不受引脚位置的制约。
为了省区接线的麻烦,这里是直接使用接口CN5,见图1所示。
4cb6248893add1fc410d61b7af8d5653
图1 CN5接口

为此,TFT显示屏的引脚连接关系为:
CS----PA5
REST----PA6
DC----PA7
SDI----PC9
SCK----PC6
LED----PC7

对所用引脚的配置函数为:
void SPI_CONFIG()
{
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();
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();
GPIO_InitStruct.Mode = GPIO_MODE_OUTPUT_PP;
GPIO_InitStruct.Pull = GPIO_NOPULL;
GPIO_InitStruct.Speed = GPIO_SPEED_FREQ_HIGH;
GPIO_InitStruct.Pin = GPIO_PIN_5| GPIO_PIN_6| GPIO_PIN_7;
HAL_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);
GPIO_InitStruct.Pin = GPIO_PIN_6| GPIO_PIN_7| GPIO_PIN_9;
HAL_GPIO_Init(GPIOC, &GPIO_InitStruct);
}

所用引脚输出高低电平的语句定义为:
#define LCD_CS_High()   HAL_GPIO_WritePin(GPIOA, GPIO_PIN_5, GPIO_PIN_SET)
#define LCD_CS_Low()    HAL_GPIO_WritePin(GPIOA, GPIO_PIN_5, GPIO_PIN_RESET)
#define LCD_REST_High() HAL_GPIO_WritePin(GPIOA, GPIO_PIN_6, GPIO_PIN_SET)
#define LCD_REST_Low()  HAL_GPIO_WritePin(GPIOA, GPIO_PIN_6, GPIO_PIN_RESET)
#define LCD_DC_High()   HAL_GPIO_WritePin(GPIOA, GPIO_PIN_7, GPIO_PIN_SET)
#define LCD_DC_Low()    HAL_GPIO_WritePin(GPIOA, GPIO_PIN_7, GPIO_PIN_RESET)
#define LCD_SDI_High()  HAL_GPIO_WritePin(GPIOC, GPIO_PIN_9, GPIO_PIN_SET)
#define LCD_SDI_Low()   HAL_GPIO_WritePin(GPIOC, GPIO_PIN_9, GPIO_PIN_RESET)
#define LCD_SCK_High()  HAL_GPIO_WritePin(GPIOC, GPIO_PIN_6, GPIO_PIN_SET)
#define LCD_SCK_Low()   HAL_GPIO_WritePin(GPIOC, GPIO_PIN_6, GPIO_PIN_RESET)
#define LCD_LED_High()  HAL_GPIO_WritePin(GPIOC, GPIO_PIN_7, GPIO_PIN_SET)
#define LCD_LED_Low()   HAL_GPIO_WritePin(GPIOC, GPIO_PIN_7, GPIO_PIN_RESET)

有了前面的准备,就可以为显示驱动配置相应的模拟SPI方式数据的函数了,其内容为:
void LCD_Writ_Bus(unsigned char com)
{
unsigned char uci;
for(uci=0;uci<8;uci++)
{
if(com & 0x80)
{
LCD_SDI_High();
}
else
{
LCD_SDI_Low();
}
com = com << 1;
DelayUs(1);
LCD_SCK_Low();
LCD_SCK_High();
}
}

对所用的显示屏,其初始化函数为:
void TFT_Init(void)
{
    LCD_REST_Low();
    DelayMs(20);
    LCD_REST_High();
    DelayMs(20);
    LCD_CS_Low();

    LCD_WR_REG(0xCB);
    LCD_WR_DATA8(0x39);
    LCD_WR_DATA8(0x2C);
    LCD_WR_DATA8(0x00);
    LCD_WR_DATA8(0x34);
    LCD_WR_DATA8(0x02);

    LCD_WR_REG(0xCF);
    LCD_WR_DATA8(0x00);
    LCD_WR_DATA8(0XC1);
    LCD_WR_DATA8(0X30);

    LCD_WR_REG(0xE8);
    LCD_WR_DATA8(0x85);
    LCD_WR_DATA8(0x00);
    LCD_WR_DATA8(0x78);

    LCD_WR_REG(0xEA);
    LCD_WR_DATA8(0x00);
    LCD_WR_DATA8(0x00);

    LCD_WR_REG(0xED);
    LCD_WR_DATA8(0x64);
    LCD_WR_DATA8(0x03);
    LCD_WR_DATA8(0X12);
    LCD_WR_DATA8(0X81);

    LCD_WR_REG(0xF7);
    LCD_WR_DATA8(0x20);

    LCD_WR_REG(0xC0);
    LCD_WR_DATA8(0x23);

    LCD_WR_REG(0xC1);
    LCD_WR_DATA8(0x10);

    LCD_WR_REG(0xC5);
    LCD_WR_DATA8(0x3e);
    LCD_WR_DATA8(0x28);

    LCD_WR_REG(0xC7);
    LCD_WR_DATA8(0x86);

    LCD_WR_REG(0x36);
    LCD_WR_DATA8(0xE8);

    LCD_WR_REG(0x3A);
    LCD_WR_DATA8(0x55);

    LCD_WR_REG(0xB1);
    LCD_WR_DATA8(0x00);
    LCD_WR_DATA8(0x18);

    LCD_WR_REG(0xB6);
    LCD_WR_DATA8(0x08);
    LCD_WR_DATA8(0x82);
    LCD_WR_DATA8(0x27);

    LCD_WR_REG(0xF2);
    LCD_WR_DATA8(0x00);

    LCD_WR_REG(0x26);
    LCD_WR_DATA8(0x01);

    LCD_WR_REG(0xE0);
    LCD_WR_DATA8(0x0F);
    LCD_WR_DATA8(0x31);
    LCD_WR_DATA8(0x2B);
    LCD_WR_DATA8(0x0C);
    LCD_WR_DATA8(0x0E);
    LCD_WR_DATA8(0x08);
    LCD_WR_DATA8(0x4E);
    LCD_WR_DATA8(0xF1);
    LCD_WR_DATA8(0x37);
    LCD_WR_DATA8(0x07);
    LCD_WR_DATA8(0x10);
    LCD_WR_DATA8(0x03);
    LCD_WR_DATA8(0x0E);
    LCD_WR_DATA8(0x09);
    LCD_WR_DATA8(0x00);

    LCD_WR_REG(0XE1);
    LCD_WR_DATA8(0x00);
    LCD_WR_DATA8(0x0E);
    LCD_WR_DATA8(0x14);
    LCD_WR_DATA8(0x03);
    LCD_WR_DATA8(0x11);
    LCD_WR_DATA8(0x07);
    LCD_WR_DATA8(0x31);
    LCD_WR_DATA8(0xC1);
    LCD_WR_DATA8(0x48);
    LCD_WR_DATA8(0x08);
    LCD_WR_DATA8(0x0F);
    LCD_WR_DATA8(0x0C);
    LCD_WR_DATA8(0x31);
    LCD_WR_DATA8(0x36);
    LCD_WR_DATA8(0x0F);

    LCD_WR_REG(0x11);
    DelayMs(120);

    LCD_WR_REG(0x29);
    LCD_WR_REG(0x2c);
    LCD_LED_High();
}

实现驱动测试的以色彩填充屏幕的函数为:
void LCD_Clear(unsigned int Color)
{
        char VH,VL;
        unsigned int i,j;
        VH=Color>>8;
        VL=Color;
        Address_set(0,0,LCD_H-1,LCD_W-1);
        for(i=0;i<LCD_H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for (j=0;j<LCD_W;j++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_DATA8(VH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_DATA8(VL)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经测试,该驱动是有效的。
在添加字库及显示函数的基础上,即可进行字符串的显示需求。
其显示字符的函数为:
void LCD_ShowChar(unsigned int x,unsigned int y,char num)
{
        char temp;
        char pos,t;
        unsigned int x0=x;
        unsigned int colortemp=POINT_COLOR;
        if(x>LCD_W-16||y>LCD_H-16) return;
        num=num-' ';
        Address_set(x,y,x+8-1,y+16-1);
        for(pos=0;pos<16;pos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asc2_1608[(unsigned int)num*16+pos];
                    for(t=0;t<8;t++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emp&0x01)  POINT_COLOR=colortem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POINT_COLOR=BACK_COLOR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_DATA(POINT_COLO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>>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++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x=x0;
                    y++;
        }
        POINT_COLOR=colortemp;
}

对应的字符串显示函数为:
void LCD_ShowString(unsigned int x,unsigned int y,const char *p)
{
    while(*p!='\0')
    {
        if(x>LCD_W-16){x=0;y+=16;}
        if(y>LCD_H-16){y=x=0;}
        LCD_ShowChar(x,y,*p,0);
        x+=8;
        p++;
    }
}

进行字符串形式测试的主程序为:
int main(void)
{
  HAL_Init();
  SystemClock_Config();
  MX_ICACHE_Init();
  SPI_CONFIG();
  TFT_Init();
  LCD_Clear(RED);
  BACK_COLOR=RED;
  POINT_COLOR=WHITE;
  LCD_ShowString(20,20,"STM32U385RG");
  while (1);
}

经程序的编译和下载,其测试效果如图2所示。
f125c40e38463c0512b1759ea6bcda2f
图2 显示效果

后续的任务是将模拟SPI发送数据的函数替换为以硬件的发送来实现,即硬件方式的显示驱动。

网友A:
TFT屏的显示驱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