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信息] 如何解决“Flash Download Failed – Contex-M3”错误

楼主(2025-07-1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常见原因及解决方法
1. 目标板连接问题
检查硬件连接:确保调试器(J-Link, ST-Link等)与目标板连接正确

检查电源:目标板必须有稳定供电,电压在允许范围内

尝试复位:手动复位目标板后立即尝试编程

2. 调试器配置问题
选择正确的调试器:在IDE中确认选择了正确的调试器型号

检查接口设置:SWD/JTAG接口设置是否正确

降低时钟速度:尝试降低调试接口时钟频率(如从1MHz降到100kHz)

3. 芯片保护设置
解除写保护:

使用芯片专用工具解除保护(如ST-Link Utility对于STM32)

尝试全片擦除后再编程

4. 软件配置问题
检查目标设备选择:确认工程中选择了正确的MCU型号

验证Flash算法:确保使用了适合您芯片的正确Flash编程算法

调整编程设置:尝试禁用"Verify after programming"选项

5. 其他可能原因
固件过时:更新调试器固件

芯片损坏:尝试在另一块板上编程以排除硬件问题

代码大小问题:检查编译后的代码是否超过芯片Flash容量

网友A:
具体操作示例(Keil MDK环境)
打开"Options for Target"对话框

进入"Debug"选项卡,确认调试器设置正确

进入"Utilities"选项卡,勾选"Reset and Run"

在"Flash Download"设置中,确认添加了正确的Flash编程算法

网友B:
调试接口是否已正确配置。

网友C:
更新或重新安装驱动。

网友D:
检查目标板硬件是否存在故障如Flash芯片损坏。

网友E:
全片擦除与写保护解除,在开发环境的Flash Download选项卡中勾选Erase Full Chip,清除芯片上的旧数据和潜在错误配置。

网友F:
建议卸载现有驱动,下载并安装最新的驱动版本。

网友G:
检查物理连接。

网友H:
检查芯片是否处于写保护状态。

网友I:
更新开发工具与固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