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信息] 单片机常用滤波算法

楼主(2025-07-21):
说明:假定从8位AD中读取数据(如果是更高位的AD可定义数据类型为int),子程序为get_ad();

1、限幅滤波法
(又称程序判断滤波法)
A、方法:

根据经验判断,确定两次采样允许的最大偏差值(设为A),每次检测到新值时进行判断,如果本次值与上次值之差

B、优点:

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脉冲干扰

C、缺点
①.无法抑制周期性的干扰

②.平滑度差

D、示例代码

#define A 10

char value;

char filter()

{

char new_value;

new_value = get_ad();

if ( ( new_value - value > A ) || ( value - new_value > A ) return value;

return new_value;

}

2、中位值滤波法
A、方法:

连续采样N次(N取奇数),把N次采样值按大小排列,取中间值为本次有效值。

B、优点:

①.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波动干扰

②.对温度、液位的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良好的滤波效果

C、缺点:

对流量、速度等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。

E、示例代码

/* N 值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

排序采用冒泡法*/#define N 11

char filter()

{

char value_buf[N];

char count,i,j,temp;

for ( count = 0; count < N; count++)

{

value_buf[count] = get_ad();

delay();

}

for (j = 0; j < N-1; j++)

{

for (i = 0; i < N - j; i++)

{

if ( value_buf > value_buf[i + 1] )

{

temp = value_buf;

value_buf = value_buf[i + 1];

value_buf[i + 1] = temp;

}

}

}

return value_buf[(N-1)/2];

}

3、算术平均滤波法
A、方法:

连续取N个采样值进行算术平均运算,N值较大时:信号平滑度较高,但灵敏度较低;N值较小时:信号平滑度较低,但灵敏度较高。

N值的选取:一般流量,N=12;压力:N=4。

B、优点:

适用于对一般具有随机干扰的信号进行滤波,这样信号的特点是有一个平均值,信号在某一数值范围附近上下波动。

C、缺点:

①.对于测量速度较慢或要求数据计算速度较快的实时控制不适用

②.比较浪费RAM

D、示例代码

#define N 12

char filter()

{

int sum = 0;

for ( count=0;countsum + = get_ad();

delay();

}

return (char)(sum/N);

}

4、递推平均滤波法
(又称滑动平均滤波法)

A、方法:

把连续取N个采样值看成一个队列,队列的长度固定为N,每次采样到一个新数据放入队尾,并扔掉原来队首的一次数据.(先进先出原则),把队列中的 N 个数据进行算术平均运算,就可获得新的滤波结果。

N值的选取:流量,N=12;压力:N=4;液面,N=4~12;温度,N=1~4

B、优点:

①.对周期性干扰有良好的抑制作用,平滑度高;

②.适用于高频振荡的系统。

C、缺点:

①.灵敏度低;

②.对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的抑制作用较差;

③.不易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;

④.不适用于脉冲干扰比较严重的场合;

⑤.比较浪费RAM。

F、示例代码

char value_buff[N];

char i=0;

char filter()

{

char count;

int sum=0;

value_buff[i++]=get_data();

if(i==N)i=0;

for(count=0;countsum+=value_buff[count];

return (char)(sum/N);

}

5、中位值平均滤波法
(又称防脉冲干扰平均滤波法)

A、方法:

相当于“中位值滤波法”+“算术平均滤波法”,连续采样N个数据,去掉一个最大值和一个最小值,然后计算N-2个数据的算术平均值。

N 值的选取:3~14。

B、优点:

①.融合了两种滤波法的优点;

②.对于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,可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。

C、缺点:

①.测量速度较慢,和算术平均滤波法一样;

②.比较浪费 RAM。

D、示例代码

#define N 12

char filter()

{

char count,i,j;

char value_buf[N];

int sum=0;

for (count=0;count{

value_buf[count] = get_ad();

delay();

}

for (j=0;j{

for (i=0;i{

if ( value_buf>value_buf[i+1] )

{

temp = value_buf;

value_buf = value_buf[i+1];

value_buf[i+1] = temp;

}

}

}

for(count=1;countsum += value[count];

return (char)(sum/(N-2));

}

6、限幅平均滤波法
A、方法:

相当于“限幅滤波法”+“递推平均滤波法”,每次采样到的新数据先进行限幅处理,再送入队列进行递推平均滤波处理。

B、优点:

①.融合了两种滤波法的优点

②.对于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,可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

C、缺点:

比较浪费 RAM

D、示例代码:

略 参考子程序 1、 3

7、一阶滞后滤波法
A、方法:

取 a=0~1

本次滤波结果=(1-a) *本次采样值+a*上次滤波结果

B、优点:

①.对周期性干扰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;

②.适用于波动频率较高的场合。

C、缺点:

①.相位滞后,灵敏度低;

②.滞后程度取决于a值大小;

③.不能消除滤波频率高于采样频率的1/2的干扰信号。

G、示例代码:

/* 为加快程序处理速度假定基数为100,a=0~100*/

#define a 50

char value;

char filter()

{

char new_value;

new_value = get_ad();

return (100-a)*value + a*new_value;

}

8、加权递推平均滤波法
A、方法:

是对递推平均滤波法的改进,即不同时刻的数据加以不同的权。通常是,越接近现时刻的数据,权取得越大。给予新采样值的权系数越大,则灵敏度越高,但信号平滑度越低。

B、优点:

①.适用于有较大纯滞后时间常数的对象;

②.和采样周期较短的系统。

C、缺点:

①.对于纯滞后时间常数较小,采样周期较长,变化缓慢的信号;

②.不能迅速反应系统当前所受干扰的严重程度,滤波效果差。

D、示例代码:

/* coe 数组为加权系数表,存在程序存储区。 */

#define N 12

char code coe[N] = {1,2,3,4,5,6,7,8,9,10,11,12};

char code sum_coe = 1+2+3+4+5+6+7+8+9+10+11+12;

char filter()

{

char count;

char value_buf[N];

int sum=0;

for (count=0,count{

value_buf[count] = get_ad();

delay();

}

for (count=0,countsum += value_buf[count]*coe[count];

return (char)(sum/sum_coe);

}

9、消抖滤波法
A、方法:

设置一个滤波计数器,将每次采样值与当前有效值比较:如果采样值=当前有效值,则计数器清零;如果采样值<>当前有效值,则计数器+1,并判断计数器是否>=上限 N(溢出);如果计数器溢出,则将本次值替换当前有效值,并清计数器。

B、优点:

对于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较好的滤波效果,可避免在临界值附近控制器的反复开/关跳动或显示器上数值抖动。

C、缺点:

①.对于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

②.如果在计数器溢出的那一次采样到的值恰好是干扰值,则会将干扰值当作有效值导入系统。

H、示例代码:

#define N 12

char filter()

{

char count=0;

char new_value;

new_value = get_ad();

while (value !=new_value);

{

count++;

if (count>=N) return new_value;

delay();

new_value = get_ad();

}

return value;

}

网友A:
滤波算法很重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