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KEIL 那些编辑技巧与方法

楼主(2025-07-13):
1、双屏
有的时候需要同时看两个文件的内容,比如C文件和 H文件的内容,这个时候,可以使用 KEIL 双屏的功能。

横屏、竖屏随你选择,下面是竖屏效果:

2、TAB替换为空格键
安装KEIL软件后,默认情况下TAB键占用2个空格,虽然这样说,实际上还是 TAB 键,只是显示有所不同罢了。
为了看出到底是 TAB 还是空格,我们可以开启这个显示功能:

我们可以看下图效果,左边点为空格,右边箭头是TAB键。

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注意这个,我们知道有些编辑器 TAB 键占用 2 个空格,有的占用 4 或 8 个空格,而这里没有一个标准,所以当你把同一个文件在不同编辑器打开时,显示的格式可能不一样的。

具体表现是,在一个编辑器里面,代码显得很整齐,换了个编辑器之后,代码变乱了。
所以更好的方式是,将 TAB 键替换为空格键,这样,不管在哪个编辑器打开,都是整整齐齐了,也不需要修改 TAB 占用多少个空格的问题了。
所以,我们可以打开这个选项:

这样,你的TAB键在敲下后就自动转化成了空格键,再也不用手动替换或者手动敲空格了。
关于 TAB 键还有一个老司机都会用的技巧,shift +Tab 可以将选中的多行代码进行整体左移,而tab键可以将选中的多行代码进行整体右移。

3、打开头文件
KEIL 为人所诟病的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很难查找一个文件。这里鱼鹰介绍一个快速打开C文件对应 H 文件的方法:

如果该文件有头文件的话,那么很快就可以打开了。
对于包含的头文件,可以这样操作:

5.30 版本出现了一个新特性,就是可以在 C 文件和 H 文件之间来回切换,方法类似。
还有对于常用的头文件,我们可以将其直接添加到工程目录中,这样也能方便打开文件(不建议把所有的头文件都放在工程目录中,不然会显得文件很多)。

如果打开的文件太多,又不想关闭的话,可以通过该方式选择文件:

如果想关闭的话,可以使用如下方式:

当然,这上面可以打开对应的文件夹或者复制文件路径,对于那些库文件的打开来说是非常方便的。
再也不用在安装目录下一个个找文件了。

4、添加说明文件
有的时候,需要对工程进行说明,此时我们可以添加一个 txt 文件用于说明:

5、暂时屏蔽文件
当我们不想让一个源文件参与链接与编译时,我们可以将其从工程中移除,但有的时候我们希望保留在工程目录中方便查看,就像上图的 printf_fifo.c 文件一样,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设置:

之后进入以下窗口,去掉勾选即可:

关于它的更多说明,可参考鱼鹰STM32工程模板系列文章。

6、搜索
使用 CTR + F 或者 CTR + H快捷键可以很快的进行查找或替换,其实还有一个选择,那就是将全部的搜索结果展示出来:

你也可以以精准的方式进行查找,比如全匹配(Match whole word)、大小写匹配(Match case),甚至是正则表达式。

网友A:
学习了, 但我也碰到一个问题, 为什么在WIN10下面注释行能对齐   在WIN11下就无法对齐
KEIL配置一摸一样, 仔细对比应该是中英文混搭字符库宽度问题
对于我这中强迫症来说,越看越难看

网友B(2025-08-31):
在分屏状态下,每个窗口都可独立操作

网友C:
KEIL允许用户将TAB键的行为替换为插入空格

网友D:
可以将常用的代码补全功能或调试操作绑定到特定按键组合,从而提升操作效率

网友E:
KEIL的搜索功能非常强大,支持全词匹配、大小写匹配

网友F:
默认TAB键显示为2空格但实际为制表符,建议开启TAB替换为空格选项,避免不同编辑器间格式错乱。

网友G:
代码自动补全

网友H:
Shift+Alt+鼠标拖动:创建垂直对齐光标,快速编辑多行相同位置
Ctrl+鼠标点击:创建任意位置多光标,灵活修改分散内容

网友I:
代码折叠与区域标记

网友J:
KEIL支持代码模板功能,可以创建和使用自定义的代码模板来快速生成代码框架。

网友K:
跳转到定义(Go to Definition)
选中函数/变量名,右键 → Go to Definition 或按 F12
必须已成功编译,生成了 .omf 或 .axf 文件
2. 查找声明(Go to Declaration)
右键 → Go to Declaration(对应 .h 文件中的声明)
3. 查找引用(Find References)
右键 → Find All References,列出该符号在项目中所有使用位置
对重构和调试非常有用

网友L:
Keil 支持 C/C++ 语法的自动提示。

网友M:
通过设置菜单启用自动转换,同时支持Shift+Tab(左移)和Tab(右移)批量调整代码缩进

网友N:
KEIL允许用户自定义快捷键

网友O:
提供 Keil + VS Code 联合开发配置教程

网友P:
配置外部工具调用 AStyle、Uncrustify 或 clang-format

网友:
提供了强大的代码导航功能,可以通过F12快速跳转到函数或变量的定义处

网友Q:
将光标放在变量上,悬停几秒可查看当前值(需在调试模式下)

网友R:
KEIL具有代码自动完成功能,可以在输入时提供函数名、变量名等的自动补全建议。

网友S:
使用#region和#endregion 标记代码块,便于折叠管理。

网友J:
KEIL的调试功能非常强大,支持单步执行、断点设置、变量监视等,可以帮助开发者快速定位和解决问题。

网友T:
支持代码折叠功能,允许用户隐藏或显示代码块

网友U:
使用AStyle插件(需手动安装)自动格式化代码,支持自定义缩进、括号风格等。

网友V:
虽然KEIL的代码重构功能不如一些现代IDE那么强大,但它仍然提供了一些基本的重构选项,如重命名变量和函数。

网友W:
输入 {} 后按回车,Keil 会自动对齐缩进
手动调整:选中代码块,按 Tab 增加缩进,Shift + Tab 减少

网友X:
KEIL的查找和替换功能支持正则表达式,可以在整个项目中快速查找和替换文本。

网友Y:
KEIL支持语法高亮显示,不同的代码元素会有不同的颜色,使代码更加清晰易懂。

网友Z:
KEIL支持代码折叠功能,可以通过点击代码旁边的“+”和“-”来展开或折叠代码块

网友AA:
通过设置可使源文件保留在工程中但不参与编译

网友G:
快速注释/取消注释

网友AB:
支持横屏或竖屏分屏,方便同时查看C文件与H文件等关联内容

网友AC:
教程教你如何配置Keil和VS Code,方便开发单片机项目。

网友AD(2025-09-30):
编辑器设置Tab为空格,统一代码格式,减少错乱。

网友AE:
可以以精准的方式进行查找

网友AF:
Keil软件可以设置快捷键,方便编程时快速操作。

网友AG:
Keil编辑器语法高亮,颜色区分代码元素,方便阅读。

网友AH:
不明白KEIL和IAR的编辑功能设计都这么鸡肋,理论上不应该这个水平啊。

网友AI:
说实话,KEIL的编辑功能真的做的很一般。

网友AJ:
使用F12可快速定位代码中函数或变量的定义位置,方便查找和修改。

网友AK:
Keil编辑器会根据你输入的内容提示函数和变量名,方便写代码。

网友AL:
双屏协同编辑

网友AM:
这指的是在工程管理中,可以配置某些源文件存在但不被编译,通常用于包含只读数据或外部库代码。

楼主:
按住 Ctrl 的同时点击鼠标左键,可在不同位置创建独立光标。

网友G:
快捷键、代码补全、注释、代码折叠、多文件切换

网友AN:
建议将TAB键替换为空格键。可以在KEIL的设置中开启此功能,使TAB键在敲下后自动转化为空格键。

网友D:
如果不想让某个源文件参与编译和链接,可以将其从工程中暂时移除,但仍然保留在工程目录中以便查看。
右键点击文件,选择 Exclude from Build 即可。

网友AO:
折叠 / 展开:点击代码行号旁的 - (折叠) 和 + (展开) 符号。

网友AP:
TAB 键统一格式        开启“TAB 替换为空格键”选项        避免不同编辑器中代码格式错乱1
多行代码缩进调整        选中代码后按 Tab 右移/Shift+Tab 左移        快速调整代码块缩进1

网友AQ:
KEIL支持设置关键字、注释、数字等颜色的字体,提高代码的可读性。可以在设置中找到Colors&Fonts选项进行配置。

网友M:
代码补全        Ctrl + Space
格式化选中代码        Ctrl + K -> F
格式化整个文件        Ctrl + K -> Ctrl + F
跳转到定义        F12
查找所有引用        右键 -> Find All References
查找 / 替换        Ctrl + F / Ctrl + H
在所有文件中查找        Ctrl + Shift + F
函数列表        Ctrl + O
折叠 / 展开当前        Ctrl + - / Ctrl + +
折叠 / 展开所有        Ctrl + Shift + - / Ctrl + Shift + +
设置 / 取消书签        Ctrl + F2
跳转到下一个书签        F2

网友AR:
用Keil编辑代码时,点击左右箭头可轻松展开或收起代码区域,方便查看。

网友AS:
右键设置文件为“不参与编译”,保留在工程中方便查

网友AT:
这个功能挺实用,可以方便查看和编辑代码,隐藏不关心的部分,让界面更清晰。

网友AU:
通过传感器精准数据,实现快速查找目标。

网友G:
使用CTR+F或CTR+H快捷键可以快速进行查找或替换操作。

网友S:
快速跳转至函数定义/声明

网友AV:
KEIL 提供了双屏功能,可以横向或纵向分割屏幕,方便同时查看多个文件。

网友AW:
Ctrl + Shift + G        在函数或变量上使用,可以快速查看其声明,并在定义和声明间切换。

网友AX:
KEIL中的TAB键可能占用2个空格的位置,但显示上仍为TAB键。

网友AY:
配置好 代码格式化 和 个性化编辑器,并熟练运用 调试联动技巧,形成自己高效的工作流。

网友AZ:
在 C 文件中,可以通过右键点击包含的头文件名,然后选择 Open Document 来快速打开对应的头文件。
5.30 版本以后,KEIL 增加了在 C 文件和 H 文件之间来回切换的功能,可以通过右键菜单实现。

网友BA:
在代码行号左侧的灰色空白处双击,即可设置或取消一个断点。

网友BB:
当你输入代码时,Keil 会自动弹出一个提示框,列出可能的函数、变量或关键字。

网友BC:
用空格替换Tab,保证代码整齐一致,避免混淆。

网友BD:
看来对Keil和IAR的编辑功能不太满意,可能期望更高。它们虽实用,但确实有待提升。

网友BE:
Keil编辑器可自定义Tab键功能,改为输入空格。

网友BF:
Keil编辑器功能普通,可以考虑使用其他IDE提升效率。

网友C:
KEIL 的 TAB 键占用 2 个空格。为了保持代码格式的一致性,可以将 TAB 键替换为空格。这样无论在哪个编辑器中打开代码,格式都不会乱。

网友BG:
在调试模式下,将鼠标悬停在变量上,会弹出一个提示框显示该变量当前的值。非常方便!

网友BH:
KEIL编辑技巧包括快速定位、使用快捷键、预览代码、使用代码折叠功能。掌握这些能提高编程效率。

网友BI:
在文本编辑器中,Ctrl+F用于查找内容,Ctrl+H用于替换内容。

网友BJ:
在 “Project→Option for Target→User→Beep When Complete” 取消勾选,避免夜间工作时产生干扰

网友BK:
使用 Ctrl + F 或 Ctrl + H 快捷键可以快速进行查找或替换操作。
还可以使用 Find in Files 功能,将所有搜索结果展示出来,方便批量修改。

网友R:
将光标放在变量、函数或类型名上,按 F12。
或者,右键单击 -> Go to Definition of '...'。
这是最常用的跳转功能,可以直接跳转到函数或变量被声明的地方。

网友AY:
KEIL提供了快速注释与取消注释的功能,可以通过快捷键或右键菜单实现。

网友AL:
保持代码整洁至关重要。

网友BL:
Keil 允许用户创建和使用代码模板,比如常用的初始化代码、中断服务函数模板等。可以通过 Edit > Insert Template 使用已有模板,也可以自定义。

网友:
代码格式化工具。

网友BM:
这些功能让编程更高效,节省时间。

网友U:
在大型项目中快速定位代码是必备技能。

网友AX:
通过菜单调整窗口布局为横向或竖向分屏。

网友BN:
选中多行代码后使用快捷键 Ctrl+K;取消注释则用 Ctrl+L。

网友BO:
按F2或右键选择“转到定义”快速定位函数位置。

网友BP:
通过绑定功能到按键组合,可以快速执行任务,提高操作便利性。

网友BQ:
确保所有tab键都转换为4个空格,统一缩进可提高代码可读性,减少混乱。

网友AX:
将光标放在函数或变量上,右键单击,会弹出一个功能丰富的菜单。

网友AY:
虽然代码可以编译通过,但变量名或注释中的拼写错误会影响代码的可读性。

网友AZ:
光标放在函数或变量上,按 F12 瞬间跳转到其定义处。

网友BR:
开启 “将 TAB 替换为空格” 选项。

网友BS:
在调试模式下,将光标移动到你希望程序暂停的行,然后按 Ctrl + F10,程序会直接运行到该行并暂停。这比反复设置/取消临时断点要方便得多。

网友BT:
Keil功能一般,换IDE如IAR或STM32CubeMX可能提升效率。

网友BU:
传感器收集的数据用于快速定位目标,提高搜索效率。

网友BV:
Keil里Tab键看似占两个空格,实际只一个,显示不变。

网友BW:
Keil编译器智能提示,快速查找函数、变量和关键字。

网友BX:
调试时,鼠标悬停变量直接看值,快速方便!

网友BY:
写代码就像打扫房间,整洁的环境有利于思维和效率,所以保持代码整洁非常重要。

网友BZ:
根据需求,可通过设置菜单选项控制界面是横向或竖向排列,方便用户选择分屏方式。

网友CA(2025-10-31):
编程工具的智能化功能,如自动代码补全和错误检测,显著提高了效率,减少了编程时间。

网友CB:
可以使用 KEIL 双屏的功能很不错的设置

网友BM:
Keil软件允许你创建个性化代码模板,快速搭建代码结构。

网友CC:
编程时,拼写正确的变量名和注释很重要,它们有助于他人理解代码意图。

网友CD:
Keil软件里有快速注释键,按一下就可以加或减注释,很方便。

网友CE:
KEIL(MDK-ARM)是嵌入式开发中常用的 IDE,掌握其编辑技巧能大幅提升编码效率、减少错误

网友CF:
操作简便,点击即可看到多功能菜单。

网友AK:
用IAR或STM32CubeMX代替Keil,能提高编程效率。

网友CG:
引用 网友A:
学习了, 但我也碰到一个问题, 为什么在WIN10下面注释行能对齐   在WIN11下就无法对齐
KEIL配置一摸一样 ...

可以使用vscode来编辑代码,MDK只用来编译,vscode编辑功能不要好太多

网友CH:
这个功能让代码自动缩进,还能用快捷键调整缩进,提高编程效率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G:
可以使用vscode来编辑代码,MDK只用来编译,vscode编辑功能不要好太多

玩不转了,太麻烦,跟不上时代

网友CI(2025-12-01):
使用 CTR + F 或者 CTR + H快捷键可以很快的进行查找或替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