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c语言问题

楼主(2025-07-17):
1.1我该如何决定使用哪种整数类型?

  用到较大的数用long;空间很重要(例如有很大的数组或很多的结构)用short;此外用int。

  win32:

  int    32bit      4byte

  char   8bit      1byte

  short     16bit    2byte

  long   32bit    4byte

  float    32bit     4byte

  double  64bit      8bit

注:wchar_t在Windows中是2byte,在Linux中是4byte

1.2为什么不精确定义标准类型的大小?

  C语言认为对象的具体大小应该由具体的实现来决定

1.4新的64位机上的64位类型是什么样的?

  long long

1.10同一个静态(static)函数或变量的所有声明都必须包含static储存类型吗?

  语言标准没有严格规定这一点,最安全的做法是让static一致的出现在定义和声明中

1.11extern在函数声明中是什么意思?

  比较正规的写法;

    a.告诉编译器建立外部链接;

    b.告诉读程序的人,去别的文件找

  其实你不写extern,编译器也知道去外面找。

typedef:定义新的类型名称

1.13typedef和define有什么区别?

  typedef能更好的处理指针

const:静态,常量(只读变量)

1.24我在一个文件中定义了一个extern的数组,然后在另一个文件中使用:

  file1.c          file2.c

  int array[] = {1, 2, 3};     extern int array[];

  为什么在file2中,sizeof娶不到array的大小?

  未指定大小的extern数组是不完全类型,不能对它使用sizeof

1.31对于没有显示初始化的变量的初始值可以怎样的假定?如果一个全局变量初始值为“零”,它可否作为空指针或浮点零?

  具有静态(static)生存周期的末初变化量(即函数声明外的变量和静态存储类型的变量)可以确保初始值为零。

  具有动态生存周期的变量(即非静态存储类型的局部变量)如果没有显示的初始化,则包含的是垃圾内容。

1.33下面的初始化有什么问题?编译器提示“invalid initializers”或其他信息?

  char  *p = malloc(10);

  初始中函数调用只能出现在自动变量(即局部非静态变量)。

1.34以下初始化有什么区别?

  char a[] = "string literal";

  char *p = "string literal";

  a.a[]分配了15个字节内存,去存储string literal;而p分配的是string literal的地址。

  b.前者内容可变,而后者不可变(因为后者被定义为了const char *)。

2.9为什么不用内建的==和!=操作符来比较结构?

  a.==和!=是简单的按字节比较,因为内存的值合理对齐时,机器的访问效率非常高效。因此结构体中会按字符类型对齐,因此会留下没有使用的空洞。使简单的按字节

   比较不能实现。

  b.就算能够实现,也会产生大量难以接受的代码。

2.23枚举和一组预处理的#define有什么不同?

  c标准规定枚举为整型,枚举常量为int型。

表达式取值顺序:编译器有相对自由的选择权,编译器选择的顺序通常并无实质影响。

3.4设计一个巧妙的表达式:

  a ^= b ^= a ^= b;

  它不需要临时变量就可以交换a和b的值。

3.8为什么表达式

  printf(“%d %d”,f1(), f2());

  先调用f2?我觉得逗号表达式应该确保从左到右的求值顺序。

  printf函数对参数的计算是从右到左,输出是从左到右。

3.9

  a.在一个表示式中对同一个对象进行2次或2次以上的修改(未定义)

    eg:printf(“%d\n”,  i++ * i++);

    在一个表达式中对i进行了两次修改

  b.右边一个对象对自身进行修改时,不能同时出现在左边。

    eg: i = i++;

3.16

  对类型的转换应该是作用于一个数上的

  eg: long int c = (long int)a * b;

void **:二级指针指向另一个指针的地址

void  *:一级指针指向一个变量的地址

(void **)&a:讲变量a的地址强制 为void **型指针,即认为a是指针变量并取这个指针变量的地址。将这个地址强制为忽略原有类型只有地址的指针

4.13通用指针是什么?当我把函数指针赋向void *类型的时候编译通不过。

  没有通用指针,void *指针只能保存对象(也就是数据)指针(普通指针),将函数指针转换为void *指针是不可移植的。

5.1空指针到底是什么?

  空指针不指向任何对象或函数;

  未初始化的指针则可能指向任何地方。

5.4 NULL是什么,它怎么定义的?

  #define  NULL  ((void *) 0)

空指针不是指向0地址的指针,而是什么都不指向(或者说它指向一个为空的虚无空间)。但是访问0地址的指针却要考虑空指针的影响。

6.4既然他们不同,那么为什么作为函数形参的数组和指针声明可以互换呢?

  由于数组会马上退化为指针,数组事实上从来没有传入到函数。允许指针参数声明为数组只不过是为让它看起来好像传入了数组。形参的数组,在编译器中都被当做

  指针来处理,因此在传入数组的时候,函数接收到的正是指针。

char *型指针可以直接赋值其他不行

  eg:char *p = "abc";  (正确)

    int   *i = 123;   (错误)

7.19为什么malloc返回了离谱的指针值?我的确读过7.9,而且在调用之前包含了extern void *malloc();声明。

  malloc分配的空间不能超过前面字符类型所能容纳的范围大小

7.24动态分配的内存一旦释放之后就不能再使用?

  是的,因为它被保留给后续程序使用,没有返还给系统。见7.29。

7.25为什么在调用free()之后指针没有变空?使用(赋值,比较)释放之后的指针有多么不安全?

  当你调用free()的时候,传入的指针指向的内存被释放,但调用函数的指针值可能保持不变,因为c的按值传参的语义意味着被调函数***不会永久改变参数的值。

  通常最好在释放之后立即把它们置为NULL。

7.29我有个程序分配了大量的内存,然后又释放了。但从操作系统看,内存的占用率却没有变回去。

  多数malloc/free的实现并不把释放的内存返回给操作系统。而是留着供同一程序的后续malloc使用

8.9我注意到sizeof(‘a’)是4而不是1(既不是sizeof(char)),是不是我的编译器有问题?

  c语言中的字符常量是int型(c语言中将char按int型来存储:ASCII值),因此sizeof('a')是sizeof(int)。sizeof(char)是1

10.3怎么写一个交换两个值的通用宏?

  #define   swap(a, b)  (a ^= b ^= a ^= b)

10.13 sizeof(sizeof是关键字)操作符可以用在#if预处理指令中吗?

  不行。预处理编译过程之前,此时尚未对类型名称进行分析。

11.9为什么不能再初始化维度中使用const值?例如:

  const int n = 5;

  int a[n];

  const限定词的真正的含义是“只读”,用它限定的对象是运行时不能被赋值的对象。因此用const限定的对象的值并不完全是一个真正的常量。不能用作数组维度,case行表或类

  似的环境。

11.10 "const char *p", "char const *p", "char * const p"有何区别?

  前两者可以互换。

  const char *p:内容不能被改变。(内容不变)

  char * const p:p指针不能修改(地址不变)

11.13能否通过将main声明为void来关掉“main没有返回值”的警告?

  不能。main函数只有两种和法的声明:

  int main(void);

  int main(int argc, char **argv);

12.7如何在printf的格式串中输出一个'%'字符?

  只需要重复百分号:%%。

12.8为什么这么写不对?

  long int n = 123456;

  printf("%d\n", n);

  因为printf不知道传入的数据类型所以这样要使用%ld

  结合12.9理解

12.9有人告诉我不能再printf中使用%lf,为很么printf()用%f输出double型,而scanf却用%lf呢?

  printf的%f说明符的确既可以输出float也可以输出double。根据“默认参数提升”规则。float型会被提升为double型。因此在printf中只能看到双精度数。

  scanf它接受指针,这里没有参数提升。所以还是%f和%lf。

12.11如何用printf实现可变的域宽度?就是说,我在想运行时确定宽度而不是使用%08d?

  使用printf(%*d, width, x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