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M32硬件] MM32F0020 GPIO读取出错

楼主(2025-07-13):
在程序中用如下语句读取PA0上的数据,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A, GPIO_Pin_0), 用万用表测量此时电平为2.6VDC, 用示波器看是很稳定的固定电平,没看到有毛刺之类的,问题是这个引脚会时不时读到0, 真是很奇怪,需要多读几次再判断。
    GPIO_InitStruct.GPIO_Pin   = GPIO_Pin_0 | GPIO_Pin_13;
    GPIO_InitStruct.GPIO_Mode  = GPIO_Mode_FLOATING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Floating input
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);
这个引脚和PA13都配置成floating,发现PA13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,PA13上的电平不高于0.5V,但也有时会读出1.
不知道为什么?

网友A:
这是浮空输入的固有缺陷。

网友B:
无上拉/下拉电阻导致的?

网友C:
建议添加上拉/下拉电阻。

网友D:
多次采样滤波。

网友E:
启用内部弱上拉/下拉若支持。

网友F:
GPIOA的时钟是否已使能

网友F:
复位后寄存器是否已正确配置?

网友G:
采样时机不当,若在干扰脉冲到达时采样,即使概率很低,也会导致误读。

网友B:
万用表测量稳定但程序误读,说明干扰信号可能为短时脉冲,或MCU内部采样窗口与干扰时序重叠。

网友H:
缩短GPIO走线,远离高频信号。

网友I:
可能是长走线或邻近高噪声源。

网友J:
MCU供电不稳?

网友K:
引脚复用冲突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