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 移相全桥计算

楼主(2025-07-13):
主变压器设计:
首先计算出移相全桥的次级
输出最低电压

初次级的变压器匝比为:

选择变压器,使用AP法:

接下来计算变压器原边匝数:

那么次级绕组匝数为:

输出储能电感设计:
移相全桥的输出储能电感其实可以看做一个单纯的BUCK电感,由于其正负半周期各工作一次,所以其工作频率等于2倍开关频率,其计算公式为:

是最小电感,实际取值要大于此值,以保证电流的连续性,如果需要输出电压在一定范围内连续可调的话,则 要取,即

是为了便于理解,实际上移相全桥占空比是不变的,不存在最小占空比的说法,即:

谐振电感设计:
附加谐振电感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滞后臂开关管的ZVS,如前面的分析,滞后臂谐振时次级电感不能通过变压器反射到初级,为了保证滞后臂的开关管ZVS,那么谐振电感的能量必须满足下式:

即:

谐振电感,输入电压,滞后桥臂电容(外加电容与MOSFET结电容)
滞后桥臂关断时原边电流大小
计算还要考虑以下几点因素:
应取最高输入电压,保证任意输入电压下,滞后桥臂均能实现ZVS
考虑在轻载(10%~20%负载)时刻,需要滞后桥臂仍然需要工作在ZVS状态。
输出电流在某个值(比如2A)时刻,输出储能电感电流仍然连续或是处在临界点。
即:

,那么

网友A:
有没有控制算法PSIM仿真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没有控制算法PSIM仿真?

展开说说,具体描述一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展开说说,具体描述一下

就是移相全桥的控制信号是怎样的?比喻用PSIM仿真

网友B:
公式太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