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0] G0用CRC模块结果对不上

楼主(2025-07-14):
G0用自带CRC硬件跑校验,算出来和PC上的就是对不上。

网友A:
输入数据长度算清楚。

楼主:
CRC多项式跟PC对上没?

网友B:
先做小数据测对不对。

网友C:
大端小端顺序别搞反了。

网友D:
看是不是初值不一样。

网友E:
有些库默认补零。

网友F:
我用在线CRC工具对了。

网友G:
试试换成手动算一遍。

网友H:
硬件CRC寄存器得看仔细。

网友I:
HAL库封装别少了参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