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F4串口DMA双缓冲切换乱套

楼主(2025-07-14):
F4串口用DMA双缓冲,切换的时候总有丢数据。

网友A:
逻辑分析仪抓下包。

网友B:
双缓冲地址对没?

楼主:
中断顺序要处理对。

网友C:
看有没有缓冲区溢出。

网友D:
我用环形模式稳了。

网友E:
DMA标志位得清掉。

网友F:
把波特率先调低试试。

网友G:
先跑单缓冲别着急。

网友H:
缓冲区大小尽量对齐。

网友I:
定时器配合好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