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0] L0外部晶振老不起振

楼主(2025-07-14):
L0挂个32K外部晶振,有时候一上电就不起振。

网友A:
用示波器看下是否在震。

网友B:
晶振负载电容算过没?

网友C:
焊点干净不干净很关键。

楼主:
PCB走线别太长。

网友D:
起振电流给足了没。

网友E:
我换了晶振封装才好。

网友F:
启动时间要等够。

网友G:
晶振要用匹配的型号。

网友H:
供电别抖动太厉害。

网友I:
把外部晶振换成内部先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