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H7跑CAN FD偶尔收不到帧

楼主(2025-07-14):
H7做CAN FD,有时候总漏帧,特别是速率高的时候。

网友A:
示波器抓一下看看帧。

网友B:
波特率太高有丢帧风险。

网友C:
CAN终端电阻焊上没?

网友D:
收发切换速度跟上没?

楼主:
PHY芯片电平要对。

网友E:
看总线噪声抖不抖。

网友F:
DMA方式跑更稳。

网友G:
滤波器配置对了没。

网友H:
我加了重发机制才好。

网友I:
线材质量要过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