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F1硬件I2C总线死锁

楼主(2025-07-14):
F1用硬件I2C,跑久了SCL就拉低死锁。

网友A:
开启时钟拉高功能。

网友B:
SCL拉低大多是主从跑飞了。

网友C:
给个超时检测吧。

网友D:
上拉电阻别太大。

网友E:
线长了也容易锁。

楼主:
用软件I2C顶一下。

网友F:
上电顺序有时候影响大。

网友G:
看下中断处理有无丢。

网友H:
我用手动复位SCL救回来。

网友I:
示波器抓波形对比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