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4] G4内部ADC多通道校准偏差大

楼主(2025-07-14):
G4搞内部ADC多通道,采样值总有偏差,校准也没用。

网友A:
我换外部ADC解决了。

网友B:
校准后多测几次对比。

网友C:
供电稳不稳很关键。

网友D:
采样时间要调长点。

网友E:
外部电路加滤波试试。

网友F:
内部参考电压别忽略。

楼主:
单通道测先跑通。

网友G:
多通道交错要注意顺序。

网友H:
HAL库校准别漏掉。

网友I:
温漂也可能有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