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WL] WL用LoRa接收灵敏度掉得快

楼主(2025-07-14):
WL做LoRa收信,节点远点RSSI就掉得厉害。

网友A:
室外效果比室内好。

网友B:
天线匹配很重要。

网友C:
节点太远信号弱正常。

网友D:
SF和BW调一下试试。

网友E:
供电掉压也影响灵敏度。

网友F:
我加外部LNA增益才好。

网友G:
用示波器看看噪声。

楼主:
CRC和错误校验别关。

网友H:
频点避开干扰源。

网友I:
发射功率拉到最大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