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U5] U5 USB HID做键盘有卡顿

楼主(2025-07-14):
U5用USB HID模拟键盘,总是输入有延迟卡顿。

网友A:
跑官方HID例程对比下。

网友B:
描述符里轮询间隔看看。

网友C:
中断优先级够高没?

网友D:
USB线质量也别差。

网友E:
PC端驱动对不上也卡。

网友F:
上电顺序对不对?

网友G:
用别的口子试试。

网友H:
HID包大小改小点。

楼主:
定时器触发别拖沓。

网友I:
我后来直接改轮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