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4] L4 SPI多字节收发乱序

楼主(2025-07-14):
L4 SPI连外部Flash,多字节收发总有顺序乱掉。

网友A:
SPI速率别开太高。

网友B:
SPI模式0/3别用错了。

网友C:
CPOL和CPHA对上没。

网友D:
DMA或中断别混用。

网友E:
FIFO清空得及时。

网友F:
CLK相位波形测一下。

网友G:
大小端字节序别整错。

网友H:
拉高拉低时序对比看。

网友I:
先跑单字节试试。

楼主:
驱动芯片看兼容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