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0] C0低功耗下RTC跑不准

楼主(2025-07-14):
C0用RTC低功耗跑几天,时间总漂得离谱。

楼主:
官方示例跑一遍先。

网友A:
外部32K晶振要稳定。

网友B:
电池供电掉压会跑偏。

网友C:
起振电容算对没?

网友D:
温度高低都影响晶振。

网友E:
看看RTC校准寄存器。

网友F:
启动时别用内部RC替代。

网友G:
每次掉电重校对。

网友H:
PCB走线别太长。

网友I:
我多做了备份存RTC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