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GD32F407JTAG当成普通IO使用问题

楼主(2025-07-14):
查看datasheet,GD32不少芯片的JTAG的PIN脚,默认即为JTAG和普通IO,如果想把它当成普通IO使用,直接初始化即可?如果想使用JTAG功能,要么在硬件设计的时候,就不要将这些IO安排其他用途;要么,通过软件的方式,通过复用为JTAG和IO初始化的方式进行切换?

楼主:
用F407的芯片验证了,GD32的芯片没有复用锁,所以GPIO当成普通IO使用,直接可以进行初始化操作。

网友A:
开发阶段建议保留JTAG接口,便于调试。

网友A:
若无需调试,直接禁用JTAG并配置为普通IO。若需保留调试能力,建议切换至SWD(占用引脚少,冲突概率低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