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U3] 【STM32U385RG 测评】2、实现板载调试串口通讯

楼主(2025-07-14):
本文实现UART串口通讯

一、UART配置

1、STM32CuteMX中新建工程
在选择bsp时将VCOM取消勾选

VCOM使用了USART1,这里要自己配置USART1串口收发,因此要取消VCOM 板级驱动

2、USART1配置

mode:异步

3、中断设置
勾选中断

NVIC中设置USART1中断优先级为12

4、DMA使能
增加一个DMA用于USART RX接收
外设到内存,外设地址不变,内存递增

生成工程

二、软件部分
1、printf重定向
勾选微库

#include <stdio.h>
增加
  1. #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(int ch, FILE *f)

PUTCHAR_PROTOTYPE
{
  HAL_UART_Transmit(&huart1, (uint8_t *) &ch, 1, HAL_MAX_DELAY);
  return ch;
}

2、全局变量定义

//发送标志,是否允许每1秒中发送1次缺省信息。
uint8_t tx_info_flag=1;

//接收缓存区,接收标志,接收长度
#define RX_BUF_SIZE 256
uint8_t rx_buf[RX_BUF_SIZE];
volatile uint8_t rx_flag = 0;
uint16_t rx_len = 0;

3、接收中断使能
USART1(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(void))初始化中增加
  1.   /*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nit 2 */

  2.     __HAL_UART_ENABLE_IT(&huart1, UART_IT_IDLE);
  3.     HAL_UARTEx_ReceiveToIdle_DMA(&huart1, rx_buf, RX_BUF_SIZE);
  4.   /* USER CODE END USART1_Init 2 */
增加idle中断

4、中断处理函数
void HAL_UARTEx_RxEventCallback(UART_HandleTypeDef *huart, uint16_t Size)
{
    if(huart->Instance == USART1)
    {
        rx_len = Size;
        rx_flag = 1;

        // 需要重新启动接收
        HAL_UARTEx_ReceiveToIdle_DMA(huart, rx_buf, RX_BUF_SIZE);
    }
}

5、main函数while(1)中

  while (1)
  {
                if(tx_info_flag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Hello 21ic, Hello NUCLEO-U385RG-Q!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CMD: txstop:stop tx ; txstart:start tx\r\n"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rx_flag)
    {
        rx_flag = 0;
        HAL_UART_Transmit(&huart1, rx_buf, rx_len, HAL_MAX_DELAY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trstr((char*)rx_buf,"txstop")) tx_info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trstr((char*)rx_buf,"txstart")) tx_info_flag=1;

        memset(rx_buf, 0, RX_BUF_SIZE);
        rx_len = 0;
    }

                HAL_Delay(1000);
每隔1秒打印“Hello 21ic, Hello NUCLEO-U385RG-Q!\r\n”和提示信息
如果接收到txstop,则停止打印默认信息,如果接收到txstart,则继续打印默认信息

三、运行

源码已上传:https://gitee.com/sujingliang/stm32u385

网友A:
UART配置关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