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产品] 现在数据中心系统生态非常流行的,微芯哪款芯片可以应用到数据中心之中?

楼主(2025-07-17):
一般来说,Microchip还有哪些潜在技术储备可用于应对未来数据中心更复杂的需求?

网友A:
数据中心中的边边角角都可以。

网友B(2025-08-23):
Microchip 多款芯片适用于数据中心,像 Flashtec NVMe 5016 用于存储加速,META-DX2C 800G 重定时器优化高速连接,MCP16701 做电源管理,而 dsPIC33A 可助力功率因数校正等。

网友C:
微芯有多种芯片可应用于数据中心,如 Flashtec NVMe 5016 数据中心级固态硬盘主控,支持 PCIe 5.0,顺序读取超 14GB/s,功耗低。SmartROC 3200/SmartIOC 2200 存储控制器,支持多达 32 个 SAS/SATA/NVMe 连接端口。还有 MCP16701 电源管理集成电路,为高性能 MPU 与 FPGA 提供电源管理。

网友D(2025-09-27):
微芯适用于数据中心的芯片包括:PMBus 兼容的数字电源监控芯片如 PIC18F46K80,用于电源模块管理;LAN9354 等以太网交换机芯片,支持高带宽通信;dsPIC33EP 系列数字信号控制器,优化电源转换效率,保障数据中心电源与通信系统稳定运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