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产品] 我们实际监控的几个方法

楼主(2025-07-14):
在做MCU实时监控,说白了就是给系统装个电子眼,随时盯着有没有幺蛾子,会出什么问题。怎么把监控做实,技术要求是啥,再吐槽几个没盯住系统崩盘的惨剧,就在刚刚我们设计的产品,卖的很好的,居然就还屏都崩掉了,操作什么都没有反应了。
其实实时监控得把系统关键参数都搂进来,比如CPU负载任务调度是否超时、内存使用堆栈会不会溢出、外设状态SPI/UART有没有数据、传感器值合不合理。技术要求上,采样得低开销,别为了监控把主程序拖垮。比如用硬件定时器触发采样,或者DWT数据观察点单元统计任务执行时间,这样比软件轮询准还省CPU。然后是故障检测要“快而稳”。预设阈值和规则,比如内存低于20%报警,任务执行超过50ms正常是10ms就认为卡死,SPI连续10次没响应算故障。技术要点是快速响应,别等系统崩了才报错。比如用硬件中断触发故障处理,SPI出错直接进中断,比软件轮询快十倍。能够预判问题的发生和正常情况可以在实际时的运行状态点。
日志记录得高效不刷屏,串口日志要是每秒刷几百条,主程序早被打断傻了。得搞分级日志DEBUG/INFO/ERROR,重要错误才发串口,普通信息存缓冲区。技术要求上,用环形缓冲区+DMA传输,CPU只管往缓冲区写,DMA自动发串口,这样主程序几乎不受影响。掉电保存更关键,比如用FRAM铁电存储器或电池备份的SRAM,系统崩溃前把最后几条关键日志存下来,不然重启后啥都查不到。

看门狗是保命符,但得用对。独立看门狗喂狗时间宽松,窗口看门狗有喂狗时间窗口0.5秒到1秒之间,后者更严,能防喂狗太早或太晚。技术要点是喂狗时机必须关联系统关键任务,比如任务调度器的心跳信号,或者多个任务的联合喂狗电机任务+通信任务都正常才喂狗,防止某个任务卡死但其他任务正常,导致看门狗没触发。
系统健康度评估得“定期汇总”。比如每小时统计一次:任务最大执行时间、内存碎片率、外设错误次数SPI超时/UART丢包。技术要求是用低优先级任务处理统计数据,别影响实时性。比如用空闲任务CPU空闲时或定时器中断低优先级来汇总,这样主程序该跑跑,统计不耽误。
测试和验证得模拟真故障。别只测正常情况,得故意搞崩系统,比如让任务死锁、内存泄漏、外设断线,看监控能不能及时报错。技术要点是用故障注入工具软件模拟SPI不响应,或者手动改代码制造异常,验证监控系统的响应时间和准确性。
最后唠唠踩过的坑。有次日志系统缓冲区设太小64字节,高并发时日志丢了一半,故障发生后查不到原因,干瞪眼。还有次看门狗喂狗条件太简单,只要通信任务正常就喂狗,结果电机任务卡死半小时,看门狗没触发,电机烧了。更惨的是状态采样频率太低1秒一次,系统500ms就崩了,监控根本没抓到崩溃前的状态,白忙活。

在我们公司我再说一下几个手段,一个是通过串口屏去看,一个是示波器去抓波形,一个是上位机去看,还有那个modbus去实时监控。

实时监控要全、快、稳、省:关键参数全覆盖,故障检测快响应,日志记录稳保存,系统开销省到底。看门狗不是万能的,得结合任务调度和关键指标喂狗。这样系统崩了也能快速定位,少砸屏!你遇到过哪些监控没盯住的坑?一起唠唠,避避雷!

网友A:
设计的时候要考虑排错问题。

网友B(2025-08-27):
单片机中的集成电平转换器用于不同电压域间信号转换。它内置电荷泵或晶体管开关,可实现 3.3V 与 5V 等电平互转,无需外接元件,简化电路设计。通过自动检测或配置引脚设定转换方向,保障 UART、I2C 等接口在混合电压系统中可靠通信,降低信号失真与损坏风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