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产品] 一般微芯的哪个系列单片机适用于模拟信号监测?

楼主(2025-07-17):
一般微芯的哪个系列单片机适用于模拟信号监测?

网友A:
dsPIC数字信号控制器

网友B:
带ADC的都可以。

网友C:
单片机采集模拟信号都是用ADC

网友D:
AVR EA 系列单片机。适用于传感器。

网友E:
PIC16F17576系列

网友F:
低功耗与集成度优先选择PIC16F17576系列

网友G:
PIC18-Q41系列

网友H:
考虑成本选择PIC18-Q41系列

网友E:
AVR DB系列

网友I:
AVR DB系列适用于家电或工业控制场景。

网友J:
处理模拟信号关键的是时序安排,中断占时等等要安排好时序,监测间隔均匀是最重要的,因为ADC取样会对模拟信号产生影响,我做这种比较多,有需要的联系我聊聊

网友K:
微芯的PIC系列中,PIC18F和PIC24F系列单片机通常用于模拟信号监测,因为它们具有ADC模块。

网友L:
微芯的PIC系列中,PIC18F和PIC24F系列单片机都具备模拟信号监测的能力,它们内置了ADC模块,适合用于模拟信号的采集和处理。

网友M(2025-08-27):
Microchip 的 PIC16F 和 PIC18F 系列单片机适用于模拟信号监测。它们集成多通道 10-12 位 ADC,部分型号支持低功耗模式,适合持续监测场景。
内置比较器、运算放大器等模拟外设,可直接处理传感器信号,无需大量外部电路,且性价比高,广泛用于温度、压力等模拟量监测应用。

网友N:
微芯的 PIC16F 和 PIC18F 系列单片机适用于模拟信号监测。它们集成多路高分辨率 ADC 模块,部分型号 ADC 精度达 12 位,支持低功耗模式,适合电池供电场景,且具备丰富外设(如比较器),能高效处理温度、压力等模拟信号,性价比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