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产品] MCP16701散热情况咋样?

楼主(2025-07-18):
MCP16701集成八个可并联的1.5A降压转换器,这种并联设计在提升功率输出能力的同时,对电路的稳定性和散热方面有哪些特殊考量和解决方案?

网友A:
那就是说我们也可以自己用LDO并联?

网友B:
这种一般不需要外部散热片的散热都很好,发热小。

网友C:
这种内部是如何做到均流平衡的

网友D:
MCP16701的并联设计确实提升了功率输出,但散热问题也不容忽视。建议使用合适的散热片和良好的散热设计,以确保稳定运行。

网友E:
MCP16701的并联设计确实提高了功率输出能力,但散热问题也不容忽视。建议使用合适的散热片和良好的PCB布局来优化散热。

网友F:
MCP16701支持通过I²C接口以12.5mV/25mV步进动态调节输出电压,并允许用户配置降压通道的相位。

网友F:
器件内置四个300mA LDO,采用高PSRR设计,可有效抑制输入电压波动对输出稳定性的影响。

网友F:
MCP16701集成全局复位和用户定义复位功能,均带可编程释放延迟。

网友G:
MCP16701的并联设计确实可以提高功率输出,但散热问题也不容忽视。建议使用合适的散热片,并确保良好的空气流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