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产品] 请问,双核锁步CPU在AVR SD系列单片机中实现安全功能的具体工作原理是什么?

楼主(2025-07-19):
与传统的单核CPU相比,它在故障检测和预防危险状况上有哪些显著优势?

网友A:
双核的还没玩过呢,好开发吗,是不是需要跑OS才行?

网友B(2025-09-27):
AVR SD 系列单片机的双核锁步 CPU 通过两个核心同步执行相同指令,实时比对结果。若出现差异,立即触发故障处理,阻止错误操作。该机制可检测硬件故障与恶意攻击,结合内存保护等功能,为工业控制等场景提供安全防护,保障系统可靠运行

网友C:
AVR SD 系列单片机的双核锁步 CPU 通过两个相同内核同步执行相同指令,实时对比输出结果。若因干扰、故障导致结果不一致,立刻触发故障响应(如中断、复位),可检测并阻止异常操作,结合内存保护等机制,保障安全功能在嵌入式场景的可靠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