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32 定时器和CAN同时使用,CAN初始化失效

楼主(2025-07-14):
芯片是gd32f305,单独使用timer0和can1都没有问题。但是当两者一起使用,一起初始化的时候,就会出现问题。
如果定时器初始化在前,就会出现can1初始化失败。
如果can1初始化在前,定时器初始化完了之后就会出现can1数据无法收发。
请大佬解答一下,是什么问题导致?

网友A:
查Timer0和CAN1的引脚定义,有无直接复用冲突。

网友B:
先初始化CAN1,再初始化Timer0。

网友C:
联系兆易创新技术支持。

网友D:
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监测CAN1的TX/RX引脚电平。若初始化后引脚被意外驱动(如持续高电平),则证明存在引脚冲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