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产品/技术] 英飞凌的TDM2254xD系列双相功率模块怎么样?

楼主(2025-07-15):
TDM2254xD系列双相功率模块融合了OptiMOS TM MOSFET技术创新,具体在哪些关键参数或性能指标上体现了这种创新带来的提升,从而提高了功率密度?

网友A:
双相功率模块指标非常不错适合驱动等领域应用

网友B:
其实主要是耐压以及开关频率

网友C(2025-08-31):
开关损耗的减少可使模块整体效率提升 1.5-2 个百分点。

网友D:
以2000个机架的超大规模数据中心为例,采用TDM2254xD系列模块后,每年可节省数百万美元的运营成本,同时减少数千吨二氧化碳排放,助力绿色数据中心建设

网友E(2025-09-30):
英飞凌TDM2254xD系列双相功率模块通过融合OptiMOS™ MOSFET技术创新,在效率、功率密度、热性能和电气性能等关键参数上实现显著提升

网友F:
模块采用专为传递电流和热量优化的新型电感器设计,结合OptiMOS™ MOSFET的低导通电阻(Rds(on))和快速开关特性,大幅降低开关损耗和导通损耗。

网友G:
在满载运行时,模块效率较行业平均水平提升2%。以超大规模数据中心为例,每小时可节省1.2兆瓦时(MWh)电力,相当于为25辆小型电动汽车充满电所需的能量,显著降低运营成本和碳排放。

网友A:
双相功率模块非常不错的产品

网友H:
通过芯片嵌入式封装技术和垂直功率传输(VPD)设计,模块在8×8 mm²的小型封装内实现超高功率密度,电流密度达1.6 A/mm²,为行业树立新标杆。

网友I:
TDM2254xD在相同体积下可支持更高功率输出,满足AI数据中心对高密度计算的需求,同时减少占板空间,优化系统布局。

网友J:
模块采用新型封装结构,结合优化后的电感器设计,实现从功率级到散热器的高效热量传递,降低结温并提升散热效率。

网友K:
双相功率模块功率密度还是很高的

网友L:
在持续高负载运行下,模块温度显著低于行业平均水平,延长器件寿命并提高系统可靠性。例如,在AI服务器应用中,模块温升较传统方案降低15℃以上。

网友M:
OptiMOS™ MOSFET的低开关损耗和高电流能力,结合模块的双相拓扑结构,实现高效电压调节和快速瞬态响应。模块可稳定支持AI GPU平台的高功率需求(如单模块支持160A电流),同时减少输出电容需求(最多降低50%),进一步简化系统设计并降低成本。

网友N:
通过提升效率、功率密度和热性能,模块在数据中心生命周期内显著减少电力消耗和维护成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