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产品/技术] 英飞凌的CoolGaN技术在提升V2X系统功率效率方面,其具体工作原理是什么?

楼主(2025-07-16):
GaN, v2x, lg, coo, AN
英飞凌的CoolGaN技术在提升V2X系统功率效率方面,其具体工作原理是什么?

网友A:
主要还是材料本身的性质

网友B:
主要是以材料更新为基础的

网友C(2025-08-31):
其核心工作原理围绕高频化、低损耗、优化能量转换三大维度展开

网友C:
高迁移率使器件在高频开关时仍能保持低导通电阻,避免因频率升高导致的损耗增加。

网友D:
KPEP-A系列V2X系统:欧姆龙采用CoolGaN™技术后,系统效率显著提升:轻负载效率:提高10%以上(如10%负载时效率从85%升至95%);额定负载效率:提升约4%(如6kW充电时效率从94%升至98%);尺寸与重量:减少60%,充电能力达6kW,支持更多安装场景。

网友E(2025-09-30):
英飞凌的 CoolGaN™ 技术通过优化氮化镓(GaN)的物理特性与器件结构,显著提升了车联网(V2X)充电系统的功率效率

网友F:
GaN的禁带宽度是硅的3倍,可承受更高电场(3.3MV/cm vs. 硅的0.3MV/cm),使器件尺寸缩小至硅基的1/10,同时降低导通电阻(Rds(on))。例如,在650V电压下,GaN器件的Rds(on)可比硅基MOSFET降低80%,直接减少导通损耗。

网友A:
核心工作原理围绕高频化、低损耗、优化能量转换三大维度展开

网友G:
零反向恢复电荷(Qrr=0),GaN晶体管为横向器件,其导电沟道由二维电子气(2DEG)形成,无需物理p-n结,因此反向导通时无电荷存储效应。这一特性在硬开关拓扑(如图腾柱PFC)中可消除反向恢复损耗,使开关频率提升至MHz级(如6.78MHz无线充电标准),同时降低电磁干扰(EMI)。

网友H:
肖特基栅极晶体管(SGT)与栅极注入晶体管(GIT):英飞凌CoolGaN™提供两种“常关型”结构:SGT:通过肖特基势垒接触隔离栅极与沟道,实现低栅极电荷(Qg)和快速开关速度,适用于高频应用(如无线充电)。

网友I:
GIT:采用欧姆栅极接触与混合漏极设计,通过空穴注入消除动态Rds(on)效应(即沟道电阻随时间增加的现象),提升轻载效率。例如,在V2X系统中,GIT结构可使轻负载效率提高10%以上。

网友J:
围绕高频化、低损耗、优化能量转换三大维度设计开展

网友K:
2025年推出的 650V CoolGaN™ G5双向开关 采用共漏极与双栅极结构,单片集成两个开关,替代传统背靠背连接方案。这一设计:简化拓扑结构,实现单级功率转换(无需多级转换),降低开关损耗;

网友L:
支持无功功率补偿与双向操作(如汽车到电网V2G功能),提升系统灵活性;减少元件数量30%,降低制造成本与系统体积。

网友M:
传统硅基图腾柱PFC因二极管反向恢复问题难以实现,而GaN的双向导通能力使其成为可能。CoolGaN™在此拓扑中可减少电感器尺寸50%,同时将功率密度提升至1kW/in³以上。

网友N:
CoolGaN™的低寄生电容(如Coss、Crss)使其成为MHz级谐振拓扑(如E类、D类)的理想选择。例如:E类拓扑:单开关设计降低驱动复杂度,结合GaN的零Qrr特性,系统成本可降低20%;D类拓扑:通过零电压开关(ZVS)降低开关损耗,效率提升5%以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