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产品/技术] 英飞凌的REAL3柔性ToF成像器是不是很强大啊?

楼主(2025-07-16):
英飞凌的REAL3™柔性ToF成像器技术整合高分辨率iToF泛光照明和dToF远距离点光源照明时,在技术实现上克服了哪些关键难题?

网友A:
分辨率非常的不错

网友B:
主要参数指标非常不错

网友C(2025-09-29):
REAL3™通过 多模态传感融合 与 算法优化 提升环境适应性:动态曝光控制:根据环境光强度自动调整iToF的积分时间,避免强光过曝;dToF采用高功率脉冲激光,确保低反射率表面的信号回波强度。

网友D:
英飞凌的 REAL3™柔性ToF成像器技术 在整合高分辨率 iToF泛光照明 与 dToF远距离点光源照明 时,通过多项创新设计克服了传统技术中的关键难题,实现了单摄像头内深度传感功能的融合与优化。

楼主:
英飞凌采用 创新专利架构与双照明系统,通过光学设计优化光路分离:iToF泛光照明:采用低功率、宽角度红外光源,覆盖近距离(如0.1-3米)区域,结合背景光抑制(SBI)技术,过滤环境光干扰,提升近距离深度数据纯净度。

网友A:
其实是很强大的

网友E:
使用高功率、窄角度脉冲激光,投射高密度光斑阵列至远距离(如3-10米)区域,通过时间飞行(ToF)算法精确计算光斑反射时间,实现远距离点云数据采集。

网友F:
双照明协同,通过算法融合iToF的连续深度数据与dToF的离散点云数据,构建高分辨率三维地图,同时利用dToF的远距离数据优化iToF的边缘检测,避免多路径干扰导致的定位偏差。

网友G:
REAL3™柔性ToF成像器通过 单芯片集成 与 柔性基板技术 缩小体积:单芯片设计:将iToF与dToF的传感器阵列、驱动电路、信号处理模块集成于同一硅基芯片,减少光学组件数量,尺寸仅31x16x8mm,较传统方案缩小60%以上。

网友H:
必须还是很强大的

网友I:
采用可弯曲PCB基板,优化光路布局,使iToF与dToF的光学模块(如透镜、滤光片)可重叠排列,进一步压缩空间占用。

网友J:
REAL3™混合ToF技术通过 单摄像头替代多传感器,实现功能集成与成本优化;

网友K:
通过动态功率管理技术,根据场景需求切换iToF/dToF工作模式(如近距离仅启用iToF,远距离激活dToF),整体功耗较独立模块降低40%,延长机器人续航时间。

网友L:
单一摄像头同时支持近距离避障(iToF)、远距离SLAM建图(dToF)、动态物体跟踪(如宠物、人形识别),无需额外传感器。通过规模化生产单芯片ToF传感器,单位成本较独立模块下降30%以上;省略LDS等机械部件后,系统维护成本(如激光管更换)降低50%。采用标准相机接口(MIPI),可直接嵌入机器人主板,无需复杂校准流程,缩短生产周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