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产品/技术] 一般电池的损耗主要是因为什么?

楼主(2025-07-19):
采用CoolSiC™ G2的电动汽车直流快速充电站最高可减少10%的功率损耗,这一功率损耗的降低主要是通过优化器件的哪些电学特性(如导通电阻、开关损耗等)来达成的?

网友A:
电池本身质量问题吧。

网友B:
环境因素,使用习惯。

网友C:
采用CoolSiC™ G2的电动汽车直流快速充电站通过以下电学特性优化实现最高10%的功率损耗降低。

网友D:
功率损耗的降低主要是由于发热等问题导致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