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产品/技术] 在现在绿色能源的推荐中,英飞凌有相关的电路方案吗?

楼主(2025-07-21):
在现在绿色能源的推荐中,英飞凌有相关的电路方案吗?

网友A:
英飞凌的储能系统方案通过电源转换系统和电池管理系统的协同,实现直流电与交流电的高效转换及电池状态监测。其功率半导体器件支持低导通电阻与高开关频率,降低能量损耗。

网友A:
针对太阳能和风能系统,英飞凌提供单相/三相混合逆变器解决方案。其CoolSiC™ MOSFET和CoolGaN™氮化镓技术支持高频开关,减少无源元件体积,提升功率密度。

网友A:
英飞凌的XDPS2221E控制器集成自适应PFC和全工况软开关混合反激技术,支持100W以上高功率密度充电器设计。

网友B:
英飞凌的储能系统方案可以参考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