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0] G0内部时钟漂了导致UART乱发

楼主(2025-07-15):
最近G0用内部HSI做串口,结果一跑长时间就发现串口发的数据全是乱码。

网友A:
直接上外部晶振最省事。

楼主:
内部HSI长期真不稳。

网友B:
我后来换外部晶振了。

网友C:
串口跑高速就容易飘。

网友D:
用低波特率能好点。

网友E:
看看校准寄存器调没?

网友F:
跑完记得锁频。

网友G:
外围干扰也可能带偏。

网友H:
给供电滤波稳点试试。

网友I:
跑完多测几次看看。

网友J:
根本原因HSI的频率稳定性不足。

网友K:
HSI的频率稳定性随时间下降,尤其在高温或低电压环境下加速漂移。短时间测试可能正常,但连续运行数小时后,时钟偏差累积至不可接受范围。

网友L:
建议用外部高速晶振。

网友M:
建议定期校准HSI。

网友N:
降低UART波特率,增加通信冗余设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