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F4 USB做HID鼠标光标抖动

楼主(2025-07-15):
F4做USB HID模拟鼠标,结果光标总是不稳,自己乱动,还隔一会卡一下。

网友A:
试试别的USB HUB。

网友B:
HID轮询时间要调。

楼主:
我换了短线好一点。

网友C:
描述符写对没?

网友D:
定时器中断别卡。

网友E:
供电不稳也抖。

网友F:
PC端驱动有时候坑。

网友G:
USB线插背面口试试。

网友H:
HID包大小别设太大。

网友I:
先用官方例程跑通。

网友J:
在USB差分对上串联10Ω电阻,并联33pF电容,形成低通滤波网络。

网友K:
电源噪声干扰?

网友L:
HID报告描述符配置错误?

网友M:
轮询间隔与数据发送冲突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