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0] L0用触摸按键误触发多

楼主(2025-07-15):
L0做触摸按键,梅雨天一到就各种误触发,搞得按键自己跳动。

网友A:
做个硬件按键做备份。

网友B:
雨天潮湿真心难搞。

网友C:
加防水层效果好点。

楼主:
重新校准库试试。

网友D:
外壳防水要到位。

网友E:
PCB地平面要大。

网友F:
截止电容可以试试。

网友G:
我后面换互电容方案了。

网友H:
定时自校准要开。

网友I:
周围别有大电磁干扰。

网友J:
因为环境湿度增加导致触摸传感器的寄生电容显著上升,超出芯片默认的采样阈值和滤波能力,从而引发误判。

网友K:
降低采样灵敏度,启用动态基线跟踪。

网友L:
增加滤波器阶数抑制高频噪声。

网友M:
用电容式触摸芯片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