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H7用ETH网络丢包严重

楼主(2025-07-15):
H7跑以太网,跑HTTP服务,速度快的时候包丢得厉害,浏览器老断开。

网友A:
分包策略也要对。

网友B:
PHY芯片别挑太差的。

网友C:
带宽跑满时要流控。

网友D:
看看网线质量先。

楼主:
ETH DMA配置调调。

网友E:
中断优先级太低也掉。

网友F:
抓包看看丢哪了。

网友G:
PCB布线别绕来绕去。

网友H:
PHY时钟源要对。

网友I:
供电稳不稳影响大。

网友J:
检查PHY芯片的复位引脚是否有效拉低并释放。

网友K:
中断优先级冲突?

网友L:
网线质量差、EMI干扰或连接器松动。

网友J:
PHY时钟源是否稳定。

网友L:
检查DMA描述符结构体的偏移量是否正确。

网友M:
ETH接收/发送缓冲区过小吧?

网友K:
LwIP协议栈配置不当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