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F1输入捕获脉冲丢失

楼主(2025-07-15):
F1搞输入捕获测脉冲,快一点就有漏计数,测频率对不上。

网友A:
驱动芯片加个整形。

网友B:
输入捕获滤波开了没?

网友C:
预分频调小点看看。

网友D:
脉冲太密集了?

网友E:
看看输入管脚电平。

楼主:
采样时间拉长点。

网友F:
捕获中断优先级调高。

网友G:
示波器先量个真值。

网友H:
我直接换外部计数器。

网友I:
输入信号干扰大也丢。

网友J:
系统时钟不稳定或分频不准确会导致定时器计数误差,尤其在高频信号下,微小时钟偏差会被放大,造成计数丢失。

网友K:
预分频设置不当吧。。

网友L:
外部噪声干扰或GPIO配置不当。

网友M:
高频信号下,若未使用DMA或中断优先级过低,CPU可能无法及时处理捕获事件,导致数据丢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