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4] G4内部比较器抖动大

楼主(2025-07-15):
G4内部比较器接模拟信号,电平一有干扰就抖动,输出跳来跳去。

网友A:
温度高也会抖。

网友B:
输入信号太噪了。

网友C:
加RC滤波试试。

网友D:
比较器迟滞值调大点。

网友E:
内部参考别飘。

网友F:
地平面要干净。

楼主:
我后来外接运放稳了。

网友G:
采样点多跑几次看。

网友H:
示波器看波形抖不抖。

网友I:
外围别挨着电源走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