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4] L4 DMA传ADC采样点漏

楼主(2025-07-15):
L4跑DMA采ADC多通道,采样时间快的时候总是少几个点。

网友A:
采样时间调长试试。

网友B:
DMA长度对上没?

网友C:
触发源别丢了。

网友D:
中断标志要清掉。

网友E:
采样率高也会漏。

网友F:
我把缓冲区调大了。

网友G:
HAL库要关中断抢占。

网友H:
时钟源得跑快点。

网友I:
单通道先跑跑。

楼主:
示波器抓波看看。

网友J:
DMA缓冲区溢出导致的?

网友K:
可能是ADC转换完成信号与DMA请求不同步,导致DMA读取旧数据。

网友L:
增大缓冲区试试。

网友M:
在DMA配置中启用循环模式。

网友N:
ADC采样时间不足吧

网友O:
可能ADC通道扫描顺序与DMA内存地址递增不匹配。

网友P:
可能是DMA传输速度不足。

网友Q:
ADC或DMA时钟不稳定?

网友R:
ADC 可能在 DMA 尚未完成上一次传输前就产生新数据,导致数据覆盖或丢失。

网友S:
频率一定要快才能提高精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