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0] C0硬件IWDG喂狗失效

楼主(2025-07-15):
C0开了硬件IWDG,看着喂狗正常,但过一会还是莫名复位。

楼主:
官方手册看一遍准没错。

网友A:
看是不是没喂到位。

网友B:
喂狗序列得对。

网友C:
看喂狗频率够不够。

网友D:
有别的中断卡了没?

网友E:
低功耗下要小心喂狗。

网友F:
我换到主循环里喂的。

网友G:
定时器配合喂更稳。

网友H:
IWDG时钟源得稳。

网友I:
HAL库别调用漏了。

网友J:
多半是喂狗时序没有控制器,喂狗代码一定要保证在超时内执行。

网友K:
LSI时钟是否稳定?

网友L:
看门狗配置错误?

网友M:
复位电路设计不当?

网友N:
校准LSI时钟。

网友N:
检查在使用IWDG前,LSI时钟是否已正确启用。

网友O:
在初始化IWDG前,调用RCC_LSICmd函数启用LSI时钟,并等待LSI时钟稳定。

网友P:
喂狗时机不对?

网友Q:
在某些情况下,喂狗代码可能因程序异常而未被执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