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TL431输出电容取多大合适

楼主(2025-07-15):
TL431输出电容取多大合适啊?有讲究吗?

网友A:
看数据手册

网友B:
主要看负荷以及输出精度要求

网友C:
有讲究。0.01u~2.2uF 范围可能不稳定。

网友D:
看品牌,看手册,看型号后缀,不同厂家,参数差之千里!

网友E:
这种纯模拟电路,理论上电容越大越好,推荐100uF~470uF。

网友F:
实验决定也可以

网友G:
按手册来说,小于0.001uf 大于3uf,都在稳定态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按手册来说,小于0.001uf 大于3uf,都在稳定态

不错,这个验证是对的,厉害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主要看负荷以及输出精度要求

这种带载能力不是很大吧

网友H:
都不看数据手册的么?用一个器件,一定要熟读数据手册,哪怕是一个三极管!
手册中明确的有说明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