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变压器] 开关电源变压器气隙疑问

楼主(2025-07-15):
如题,变压器磁芯开气隙的讲究:中柱开气隙,边柱开气隙,和在中柱处垫片有什么区别?在得到相同电感量时,哪种效率最高?

网友A:
推荐直接使用这个设计工具 www.jiahe-electronic.com 。
我一直觉得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,作为电源工程师,必须知道如何计算这种变压器的参数,但不必每次都去实际计算它,有比你专业的人或团队已经开发了通用工具,利用这些工具和生产线能节省大量的时间,用这些时间去进行更有意义的工作,它不香吗?
自己计算出来的结果,你能确定会有匹配的骨架吗?你能确定是最合适的吗?利用这些工具,所见即所得,何乐而不为?

谢谢坛友的指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