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STM32cubeide出现“Launching xxxxxxxx Debug‘ hasencountered a problem.Error in final launch seq

楼主(2025-07-16):
通过在RUN configration

打开这两个地方。即可下载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原文链接:https://blog.csdn.net/qinyuqinyuqinyu/article/details/149253720

网友A:
检查硬件连接。

网友B:
重新安装ST-Link驱动试试。

网友B:
目标板供电是否稳定。

网友C:
更新IDE和工具链到最新版本。

网友D:
时钟配置冲突?

网友E:
重置IDE配置。

网友F:
芯片锁死或损坏?

网友G:
时钟配置错误?